西门子PLC原装连接线USB驱动安装没反应?

楼主(2009-05-29):
急,求高手帮忙:昨天买了条西门子PLC原装连接线6ES7 972-0CB20-0XA0,回家马上安装驱动,一般插入新的硬件都会有提示:发现新硬件,可我插了又拔,拔了又插,没反应.以为要先装驱动才行,但还是无功而返?

网友A:
需要和PLC连接才可以的。
下载积分:+2(lumingxin)

楼主:
早一两天看到这么好的回复,那就更好,不过还是得谢谢你,因为你是第一个为我回复而且是可以解决问题的第一高手,我顶你!

网友A:
呵呵呵呵。。因为现在就用着的,。。。。经常用到的东西有三菱PLC,GOT,伺服,SIEMENSS7-300/400PLC,伺服,直流驱动器,矢量变频等,OMRON的PLC等,LENZE的伺服等。。。。

网友B(2009-08-11):
我现在碰到USB下载线驱动安装不了,每次插上去的时候能搜索到安装提示,可安装驱动又安装不进去,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碰到USB下载线驱动安装不了,每次插上去的时候能搜索到安装提示,可安装驱动又安装不进去,这个是怎么回事
您需下载安装软件: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7062840
然后像安装STEP7软件那样的安装。

网友D:
先连接好编程线,不一定硬要连PLC,然后再装驱动,注意,要装二次。

网友E:
这样麻烦吗??我同事的本子没有安装usb驱动就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