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numerik 840D S7-300 联机

楼主(2009-05-29):
sinumerik 840D S7-300 用STEP7联机 后无法辨认CPU类型和上传到PG
出错 : 无法辨认CPU类型 6FC5 314-6CF00-0AB0 V1.0.5

网友A:
请问你的STEP7是否已经安装了西门子(TOOLBOX),里面有SINUMERIK 840D硬件升级包.OK.

网友A:
就是你在西门子840D系统下载的程序,你也无法打开程序的.找找西门子ToolBox吧.我这里有一个TOOLBOX但版本是NCU573.5.CPU是6317-2AJ10-0AB0/V2.1.

网友A:
CPU:6FC5 317-2AJ10-0AB0/V2.1.你在系统下载,只能打开它的硬件组态.不能打开程序.

楼主:
请问这个版本行么?
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

网友A:
我不能确定这个版本,因为相同的问题我刚碰到过.你把它安装上试试看,但是可以确定是硬件升级问题.并且应该是8X0D的升级软件,(这个是德国版本).

楼主:
请问840D的toolbox哪里有?好像挺大的
图片里这个方法可行么?

楼主:
出错 : 无法辨认CPU类型 6FC5 314-6CF00-0AB0 V1.0.5

网友B:
安STEP 7 硬件支持包 STEP7_HSPs.zip

网友C:
我有的挖,联系我吧,QQ:76259345

网友A(2010-06-21):
由于版本的不同,TOOLBOX也不同。向供应商提取呀。6楼的硬件升级是没有用的。TOOLBOX软件大概用80多M。上次我用压缩包的形式发给朋友安装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