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高手进来看看啊

楼主(2009-05-29):
我的电脑连接PLC过一会就掉线,再连接显示MELSEC程序出错,请再启动。《ES:0180800C> 电脑重新启动可以连接,过一会儿又掉线,请问什么问题啊?麻烦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通讯线 要是USB的 就有可能 我也遇见过

网友B:
USB接口供电不足也会造成这种状况

楼主:
我用的USB转232接口,再连接SC-09电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