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9):
通常写到PLC控制器的程序都是没有加注释
加注释后对程序的运行有影响?如:控制器的运行负荷是不是增加?PLC的存贮容量减少?

网友A:
增加注释不会对PLC运行造成任何影响,只是占用了PLC的一部反内存而已。
增加注释,不会减少PLC的总内存,就像一间房子,只要里面的空间足够,再放上一张桌子或者椅子而已。

网友B:
楼上的哥们,如果要在PLC内部增加注解怎么设置啊!
我在程序内部已经注解了,写入PLC内部时说内部没有设置内存区.....

楼主:
三菱的是下载的时候 把注释那一项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