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般会坏些什么?

楼主(2009-05-30):
PLC一般会坏些什么?

网友A:
PLC的电源容易坏

网友B:
I/O会坏
★向高手学习☆

网友C:
PLC的电源,底板,CPU,I/O模块都容易坏。

网友D:
前面二位讲的及是,具体一点讲开关电源常出问题的是:电解电容;开关管等.I/O坏的多是驱动IC和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用的)

网友E:
I O点会烧掉。.一般不会坏.

网友F:
一般输出点容易坏,通讯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G:
硬件……都是有寿命的。
接触到的损坏大都是因为自己接线错误导致的。
调试完毕后再坏的东东还真是不多。
可能IO点的几率比较大,因为外部接线的短路会对其有影响。
下载积分:+1(w654163504) 优秀文章!

网友H:
输入输出I/O口坏
跟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7楼的仁兄相当有道理! 我今天就遇到一台 输入点短接的PLC

网友I:
一般是IO点坏

网友J:
继电器输出型的输出点比较容易坏,别的应该不容易坏,别的都是软触点

网友K:
继电器输出的PLC,负载为感性时,时间长了容易粘连,另外是电源故障,其次是输入故障.
仁兄 指教下 输入故障主要是哪些?

网友L:
我个人认为人为因素很多

网友L:
极少数有程序引起

网友M:
题目太大.很难回答.一般I/O容易坏,特别是O点,因为有容量问题.

网友N:
I/O,电源,

网友O:
I/O模块最容易坏。

网友P:
直接带负载的输出点,我已遇到多次

网友Q:
如果说是继电器的,输出io的继电器常顺坏!!!

网友R:
各种情况都会有发生

楼主:
大家都遇到哪些PLC故障 互相探讨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