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时间长了 程序问题

楼主(2009-05-30):
plc用时间长了 程序会出现问题吗?哪些会导致程序运行错误呢?比如数字信号处理有时会出现错误等

网友A:
PLC再稳定,也有使用寿命,而且还有的是靠后备电池来保存程序的。

楼主:
一楼兄弟 你说的不废话吗?题不达意

楼主:
程序不是用电池保持的 只有某些断电保持的寄存器中的数据是电池保持的

网友B:
程序一般不会丢掉吧,要坏也是硬件坏呀

网友C:
不会出现程序问题

网友D:
程序一般不会出现问题,除非PLC存放在很恶劣的环境中,把PLC腐蚀了

网友E:
我见过一次,用过几年后,电池不太充足的时候,突然的停电,程序一下子混乱了,FX2N-64MR居然程序中会出现X377,Y377这么大的数值,,然后故障报警元件超出范围。重新上电清除程序,再输入原程序,居然又好了

网友F:
如果核心硬件坏了
会影响软件的
什么意思?会怎样影响?

网友G:
程序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H:
一般怎么可能嘛,搞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不知有多少遇到过这么的事情,

网友I:
程序是不会丢的,电池没电也只能丢掉掉电保持寄存器数据

网友J:
我遇到过两次,都是LG的K1000S的.绿色RUN灯熄灭,红色ERR灯长亮,联机后发现程序在END后面突然多了一段英文出来,绝对不是其他人加的,因为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负责维护.在线编辑把英文删了就OK了.几个同事都没搞懂啷个回事.其他的PLC还没发现过

网友K:
PLC分两种程序,一种是用户程序,还有一种是系统程序,用户程序是基于系统程序之上运行,就像很多电脑软件一样都
是基于Windows上运行一样,我们都知道PLC也是由单片机组成,单片机可以用C语言编写程序,也可以用汇编
编写程序,而单片机里的程序就是起翻译和解释用户程序的作用.最老的PLC就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用户程序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程序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只要还是后备电池没电这个问题吧!

网友M:
程序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时间久了PLC内部的继电器会出现问题

网友N:
     LG   MASTER-K     K3P-07CS  ,程序原8679步后变成9869步 ,程序被我已加密,后发现后备电池没电.

网友O:
dfaf e fat va f

网友P:
我见过lgk80s青岛用户寄回北京,我联机一看,原来的程序没有了,梯形图只有一行,但绝不是原程序其中的一行,我判断是被人为破坏了,重写程序并加密寄回去。没几天北京一用户也出问题了,我联机一看,心里马上就紧张起来,梯形图和前几天青岛用户的一样,而我坚信北京这个用户绝对没人动这个PLC,我想我的电脑中了什么毒,后来我反复写入清除程序,也未见异常,但好长时间不敢把电脑联到我不知到程序的PLC上,怕把程序搞丢了。

网友Q:
FX的 是需要电池保存程序的吧,换电池 10秒内搞定 程序不会丢失,

如果时间长了 程序会丢失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R:
有可能,兄弟公司里有几台三菱Q型A系列CPU用了刚刚3年多,就已经丢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