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控都用的是windows的啥系统?

楼主(2009-05-30):
大家说说,做工控都是用的windows的啥系统比较广泛,不容易产生冲突,我现在用的是xp professional sp2

网友A:
做回沙发O(∩_∩)O哈!
楼主的冲突意思是指经过微软验证的编程软件呢?还是指你装的USB-RS232驱动呢?

网友B:
xp professional SP2 SP3皆可。都用过。

网友C:
正版xp professional SP2
★向高手学习☆

网友D:
XP系统即可

网友E:
XP系统即可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F:
我也是XP SP2的有时也有冲突,三菱GX8。52的软件安装了就不能用!

网友G:
我现在用的是xp home sp3

网友H:
正版xp professional SP2

楼主:
我也是XP SP2的有时也有冲突,三菱GX8。52的软件安装了就不能用!最后装的是7.08版本的就可以了,因此想看看大家装的都是啥操作系统用得比较多

网友I:
原来用2000,后来都改成XP了
当然2000的可靠性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网友J:
正好参考一下!

网友K:
使用XP Pro SP3,三菱GX8。52E的软件安装后完全可用,没有问题

网友L:
啥系统都行啊!

网友M:
xp可以了

网友N:
装双系统,2K和XP一起上,一个不行就换另一个系统。个人感觉2K的比较好用一些。

网友O:
引用 网友B:
xp professional SP2
本人也用这个版本。

网友P:
XP 2000 都用过都没啥问题

网友Q:
用过XP和VISTA.前者是盗版,后者是正版,好像没什么冲突呀

网友R:
xp系统不会有问题,一定是你其他的程序产生的

网友S:
基本上沒有人像我這樣用:Vista Business Sp1
Windows XP SP3
ubuntu 9.04
在ubuntu中安裝虛擬機與PLC聯機~~
在我看來,在正版系統怎么安裝三菱軟體都不會失敗啊……

网友I: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网友T:
我看到一般都是用正版的windows 2000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

网友U:
XP PROFESSIONAL SP3,这个好
装2000的话很多新软件用不了

网友V:
正版VISTA 旗舰版(IBM T61 自带的)

网友G:
我用的是国产番茄花园 HOME SP2

网友W:
windows2000 稳定性好一些

网友X:
三菱GX8。52的软件安装了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