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0):
前天刚买到的一款PWS6600S-S.准备给别人装个柜子.现在屏幕不知道是设置不对还是别的问题.请各位高手们指教一二.O(∩_∩)O谢谢...

打开ADP软件,能下载应用,不能上载应用.

将程序下载到屏后.在屏的COM2端口连上FX2N-64MR-001PLC的连接线.触摸屏幕.提示COM1通讯异常:

请问是不是与PLC的通讯端口设置有误.如有误该如何设置???

O(∩_∩)O谢谢.

网友A:
在ADP里设定工作参数里设定好PLC 型号 人机型号 PWS通讯端口设定要与和人机连线的端口相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P里设定工作参数里设定好PLC 型号 人机型号 PWS通讯端口设定要与和人机连线的端口相对应。

在软件设置工作参数里已设定好了PLC型号和人机型号.PWS通讯端口设置在COM2,人机的端口连线也在25pin的COM2端口上.

人机通电后,RUN程序,就提示COM1通讯错误.   哥们儿是不是屏里设置有误???请指教..O(∩_∩)O谢谢

网友B:
如果在软件中设定了还不行,可以在人机上设定。关掉电源将人机后面的指拨开关6拨到下方,再打开电源,人机便进入系统设定画面,根据連线说明将相关参数设定下,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软件设置工作参数里已设定好了PLC型号和人机型号.PWS通讯端口设置在COM2,人机的端口连线也在25pin的COM2端口上.

人机通电后,RUN程序,就提示COM1通讯错误.   哥们儿是不是屏里设置有误???请指教..O(∩_∩)O谢谢

在这个前提下,你要将人机后面的拨码SW5拨到OFF,这样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