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电保存

楼主(2009-05-30):
请问S7200的断电数据保存在断电情况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还有这个数据能不能在硬件上马上将它们数据清除(比如PLC内部有小电池),谢谢

网友A:
需要保持多长时间?如果能写入到E2ROM中,那就是永久保存了

网友B:
写到EPROM中可以永久保存;设置M存储区可以保存72小时;硬件上好象不能清除吧

楼主:
ybs ,编程软件里的断电数据保存选项能保存72小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