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PLC1S---Y0输出快速震荡故障

楼主(2009-05-30):
FX1S__20MR输出端Y0震荡,用的基本指令变的,且无双线圈输出现象,哪位高工有何解决办法没有啊

网友A:
说具体点?

网友B:
可能程序编的有问题,要分析。

网友C:
你的震荡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指令很简单呀。还不到三十步呢。是佛是盗版软件的问题,需要请教啊。

网友E:
硬件问题可能性较大,输出继电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F:
把程序全部都删除
看看它还震荡吗
还震------硬件问题
不震了------程序问题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G:
强制输出,看是否震荡,如果还是震荡硬件问题。

网友H:
清空内存 只写一行程序 直接输出 看看还有问题吗?

楼主:
内存清除,我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也有此问题。真不知何原因啊。

楼主:
我让销售商拿走 去修,半个月才发回来。说没问题,我检查却是如此。是佛维修人员动了手脚。

网友I:
把程序删了,直接用软元件测试功能强制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