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

楼主(2009-05-30):
在plc输出的负载时直流时,这个负载时是电磁阀。一般会加上二极管,如果续流二极管坏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谢谢

网友A:
用直流电磁阀? 电磁阀一般是交流,且不是直接被驱动,一般要经过继电器的放大才行。

网友B:
要回答你这一问题前,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用续流二极管,二你要明白电感或电容是储能元件又根据焦耳-楞茨定律你应该知道这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了.建议你还是多读点书充实自己吧.

网友C:
同意二楼,我也有个问题看大家是否知道:有些地方用序流二极管,有些地方用阻容吸收回路,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38062.html
看看这个有帮助

网友D:
什么是续流二极管
大家可能都知道二极管吧那什么是续流二极管呢?其实他还是个二极管只不过它在这起续流作用而以,例如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接的那个二极管或单向可控硅两端反向接的也都是为什么要反向接个二极管呢?因为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很大的电感,它能以磁场的形式储存电能,所以当他吸合的时候存储大量的磁场当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由导通变为截至时线圈断电但是线圈里有磁场这时将产生反向电动势电压高达1000v以上很容易击穿推动三极管或其他电路元件,这是由于二极管的接入正好和反向电动势方向一致把反向电势通过续流二极管以电流的形式中和掉从而保护了其他电路元件,因此它一般是开关速度比较快的二极管,象可控硅电路一样因可控硅一般当成一个触点开关来用,如果控制的是大电感负载一样会产生高压反电动势原理和继电器殿禄式一样的。在显示器上也用到一般用在消磁继电器的线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