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0):
我用的是SWOPC-FXDU/WIN-C和GX  DEVELOPER这个软件的,我想从触摸屏下载一个含有触摸屏的系统程序(包括PLC和触摸屏的程序),我没有操作过,请问该怎么操作呢?谢谢!
SWOPC-FXDU/WIN-C中,是打开“传送”中的“DU...”还是“OS”?然后如何操作呢?
谢谢指教!!

网友A:
打开“传送”中的DU,再按一下接收待显示到百份百再按终止就OK啦,要下载PLC程序要用GP软件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传送”中的DU,再按一下接收待显示到百份百再按终止就OK啦,要下载PLC程序要用GP软件下载的

明白,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B:
先从文件中新建一个文件,再在传送中先择DU,按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从文件中新建一个文件,再在传送中先择DU,按接收。

我昨天从一个这个机器上下了PLC的程序,奇怪的是怎么没有注释?我明明看到他们来调试的时候是有注释的,怎么我去下的时候就没有了呢?哪位大哥能告诉我,谢谢
另外我还想下他触摸屏的程序,可惜有密码,请问在哪里有这个解密软件?
我上次在版主那里下了个触摸屏的解密软件,可是我打开的时候我的电脑提醒我是木马病毒,只好再找找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