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配线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09-05-31):
请问安装配线高手:如何在这个门板上安装线槽??焊螺母 还是用胶粘???

网友A:
1.在制作电控箱时在需安装线槽处焊一个U型的铁架,可以固定线槽。
2.用双面胶将线槽贴上。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1.在制作电控箱时在需安装线槽处焊一个U型的铁架,可以固定线槽。
2.用双面胶将线槽贴上。

网友B:
双面胶不牢固的,在制作电控箱时就要焊线槽的固定架。

网友C:
用AB胶比较好,粘的比较牢固,像你这种柜型不适宜在门上焊接支架一类的东西,如果板材薄有焊点就是你处理的再好,喷涂后门板表面会有明显的痕迹,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用502胶水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D:
用那种厚的AB胶,很牢的

网友E:
在门两侧边缘用氩弧焊焊线槽固定支架,线槽再用302胶粘。

网友F:
最好是门上也装安装板子呀

网友G:
各位,
做電氣的,安全第一,二是穩定可靠,再是經濟,......
雖然只是綫槽,也要標準安裝,不然綫亂了影響很多,
焊一塊與綫槽相當的鐵板,再攻絲將綫槽裝上,
不要怕麻煩,小投入會有大收益。
充耳不闻

网友H:
想想在门上按线槽有点那看了吧!

网友I:
路过
关于安装配线

网友J:
这个背面不装 也很好呀 挺美观的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