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09-05-31):
描述:2
描述:3
描述:4
描述:5
描述:6

网友A:
老问题了,参考本站的热点讨论.

网友B:
把程序拖进去试试!

网友C:
呵呵,当你开始创建新工程后,直接点确定,不要打钩"设置工程名",就可以进入操作界面,程序编辑完毕后,点保存后会弹出保存地址及相关文件命名.定义后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