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变频器多段速控制

楼主(2009-05-31):
控制要求:通过几个接近开关来控制速度
启动一个速度
到接近开关1时一个速度
再到接近开关2时再变一个速度
能不能直接将接近开关线接到变频器端子控制那头,是不是一定需要用PLC,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方案。希望有高手的能告诉我一下,谢谢了。在线等待

网友A:
呵呵,你用PLC可以,继电器也可以,关键是在变频器上的多速设置上,我通常用富士变频,其中就有X1,X2,X3等,在变频上设置好X1接通为速度1,X2接通为速度2,X3接通为速度3,然后就是硬件电路了,这我就不多说了吧,你应该会设计吧

网友B:
用接近开关控制DC24V的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对啊,用接近开关控制DC24V的继电器动作,然后继电器常开点连接变频器对应控制点就好了,

网友C:
用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可以,还须设置几个相关参数,因品牌而异,具体请看操作手册。

网友D:
两者都可以

网友E:
变频的多波段,再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F:
直接用2线式(电压在6-30VDC)接近开关控制,变频器的多速控制端子,然后再设置变频器的多速参数即可.

网友G:
应该不难啊,楼主.

网友H:
楼主 可以先把PLC 程序编好 再换成继电器电路......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I:
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J:
用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

网友K:
直接使用接近开关接到变频器,很难实现,要用接近开关配合继电器才能实现,但是线路复杂,最好还是用PLC。

网友L:
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M:
不能把接近开关接到输入端,,可能由于接近开关的漏电流误动作,最好通过继电器隔离开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能把接近开关接到输入端,,可能由于接近开关的漏电流误动作,最好通过继电器隔离开
带显示的继电器可以方便日后的维修工作。

网友O:
设备上如果有PLC的话,就用PLC控制变频器三速控制点,设定其参数就行,设备如果没有plc就用继电器,相对来说一样用,节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