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40B(CN1A;CN1B;CN3)定义及接线

楼主(2009-05-31):
各位高手,请问三菱伺服系统MR-J2S-40B系列中的I/O口(CN1A;CN1B;CN3)定义及接线方式图,高手多多指教哦,谢谢

网友A:
SHOU CE LI BU SHI HEN QING CHU ME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我要具体B系列点号定义,手册里没发现有,而A系列有,但不同于B系列,我试过,短路现象

网友B:
不知道你这型号和MR-J2-40B有什么区别??但是我有MR-J2-B得资料!

楼主:
呵呵,是不是英文的,英文的我可看不懂,要有中文就好了,谢谢啊

网友C:
要看就看英文的资料。MR-J2S-B是用SSCNET总线来控制的。不用接什么线的。那些线都是买来就用的。0.5米长。用的控制器比较多。一个控制器的就是一个站。在驱动器上可以设定。分为d1、d2、d3、d4……
我们厂用的是QD75-M4的定位模块。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