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变频器长期通电

楼主(2009-05-31):
会有什么后果啊?
还有就是 变频器后面上接触器好还是前面上接触器好?
新手

网友A:
正常条件下,变频器可以长期通电,经常通断变频器电源对于整流模块有不利的因素.还有接触器应该加到前面好.总之,你应该理解变频器的结构和原理后,分析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

网友B:
变频器可以长期通电

网友C:
变频器一天24小时通电,一般随便通个几年没问题。号称运行几万个小时无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