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0和GP477R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09-05-31):
大家好,gp2500和GP477R用什么软件编程,内部用户程序可通用吗?谢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37.html
以上为软件,他们尺寸不一样大小,所以画面大小也不一样,所以两者程序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B:
GP2500 是640x480的。
GP477R是600x400的。
画面相差不大。
如果是GP477R 要还成GP2500, 要注意屏的尺寸。
如果GP477R要代替GP2500, 那么不只是尺寸的问题, 也也要注意程序上的问题。
只因GP2500有的比较先进的用途,是在GP477是用不上的。

楼主:
谢谢以上二位,我的设备上原是477的,与研华工控机配套,现在厂家改为2500与OMRON的PLC配套,我买477的可厂家给了我一个2500的,说可以用,我试了几次都不行,才问大家。谢谢了,我再找厂家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