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各位请帮忙分析一下!
我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关于伺服的:用1N的PLC控制一台富士的W系列0.4KW的伺服电机。
假如PLC正高速向伺服发脉冲,突然断电,重新上电后我怎样准确回原点(伺服无记忆)
1,我如果在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MOV d8140 到断电保持寄存器。然后在程序中用初始化脉冲从断电保持寄存器中读到8140中,来识别现在的位置,这样行不行?
我自己认为保持寄存器中的数目会少与实际所发脉冲数,同样也少于伺服接受的数目,换句话说,PLC认为走了1000个的距离,而实际上走了1002个的距离。断电次数多了,误差会累积的,影响精度。
2,使用回原点指令。ZRN
但是我有疑问。
首先,ZRN中只指出了发脉冲的输出点,并没有方向信号,通常用脉冲控制伺服,我们还要给私服方向信号的,既然没有方向信号,那私服知道往哪个方向转才是回原点??
在这,回原点ZRN中用的是近点信号,回原点的过程中,近点信号经历了从OFF到ON,此时慢速运行,然后,从ON变为OFF,私服寻到近点信号变为OFF后的第一个Z相信号就停止了,即认为这就是原点。

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一下,我的1和2是否正确,以及正确的回原点方法是什么???

网友A:
每次断电之后  都会一下原点

楼主:
楼上,我说的断电是指意外情况,
我也不想断电的,没办法,

网友A:
意外断电 难道不要回原点了吗?       回一下原点  不就OK 了

楼主:
楼上,是需要回原点,可是在1中,我的脉冲数会丢失,无法准确回原点

网友B:
伺服回原点可以用带电池的放大器,记录断点电之前的机器进给值 也就是绝对值控制系统,只要你原位设置好了 用绝对值指令定位,就是自动比较当前值和原位,从而且确定要移动到的坐标 所以不需要考虑方向

网友C:
1不行,失电后的滑行PLC不知道,误差难免!
2PLC不知道方向,你知道就行了。指令不具备DOG搜索,原点回归请从近点前端开始。到位后清零!
编程手册335页样例,可参考!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对ZRN了解还不透彻的话,可参考FX3U的定位篇,第6.3节较详细些!

网友D:
    其实可以设备,机器不回原点,不能启动机器,那么运行中断电,就必须回原点才能启动。原点是指你以哪个点做为原点,回原点就朝哪个方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