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带遥控器的空调能改为上电就起动吗?

楼主(2009-05-31):
配电柜的空调带遥控器,每次停电后须再用遥控器起动,但没有人去开,空调能改为上电就起动吗?我们有上电就起动的空调,但修空调的说不改,到底能不能改呢?请高手指点!

楼主:
请教:怎么改?

网友A:
用配电柜的上电信号传至空调启动信号。
个人看法。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可以改。需要增加简单的线路到空调的控制板上。
sonlite

网友C:
哦有什么用啊,搞不明白。会把空调烧坏的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D:
用配电柜的上电信号加中间继电器用常开触点并在空调启动按钮两端,在加一个一秒时间继电器

网友E:
如果频繁停,供电呢?是不是空调也就频繁启动呀?对压缩机伤害可是很大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频繁停,供电呢?是不是空调也就频繁启动呀?对压缩机伤害可是很大的呀
会烧掉压缩机
带遥控器的空调能改为上电就起动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