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D70P4定位模块一些问题

楼主(2009-05-31):
我用Q01PLC加上QD70P4定位模块组成控制系统,控制程序是不是写在PLC里面?定位模块里面是不是不能写入控制程序?控制程序是不是写在PLC里面,通过程序与定位模块进行交流,望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A:
控制程序写在PLC里面 定位模块里面不能写入控制程序
定位模块里 设点参数 比如 位置 速度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