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变频器启动运行一段时间后然后跳转到另一段速度运转

楼主(2009-05-31):
请教变频器启动运行一段时间后然后跳转到另一段速度运转. 要求刚启动运行的那段频率可以用面板的 上和下来降低和升高频率,另一段速度按设的的频率运转.(不可以改变频率). 中间时间的转换可以用继电器来控制,用三菱FR E540的 变频器 该怎么做 请教各位高手, 今天用多段速度试了下达不到这个要求 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 .

网友A:
用台达的应该很方便,多细看手册。此方案不难。

网友B:
三菱的没有做过,富士的可以的,有只波段是通过面板控制的,你看下三菱的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用多段频率控制试一下

楼主:
我用多段速度做了下 达不到这要求 只能输入一个频率 不能改变频率的大小

网友D:
在PR.79那里选择外部和面板控制组合方式试下

网友E:
台达的可以

网友F:
用10伏的电压信号,从二路输入到变频器。中间用继电器转换。一路电压固定,另一路用可变电阻调整。

网友G:
变频器控制是靠改变频率来实现加减速的。而输出频率又与输出电压成正比关系,那么只有改变电阻。或者你用多速电机靠外部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H:
支持7楼,此方法我曾经用过,简单易做,而者适用于任何一种变频器。

网友I:
用点动频率和面板加减速试着做下,控制方面就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
东凌

网友J:
说明书不会看的话 直接打电话给厂家技术热线 问一下 不要5分钟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