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各位大虾:现有用cpu214-1BD22-OXB0做的控制系统,原先扩展了如下6个信号模块,按顺序依次排出:
  1、EM223-1PL22-0XA0  2块
  2、EM221-1BF22-0XA0 2块
  3、EM232-0HB22-0XA0 1块
  4 、EM223-1PH22-0XA0   1块
现因设备改造需额外增加3个输出点(原先没有预留),问 :在上述硬件配置基础上能否加一个 4入4出模块 EM223-1BF20-0XA0   或者8输出模块EM 222-1HF22-0XA0  扩展输出点 ,cpu214-1BD22-OXB0能否对其提供足够大的电流?S7 200模块扩展需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加法问题,自己算算哦。

加这两个模块剩余的容量是足绰绰有余了。

扩展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扩展模块数量有限制,消耗电流容量有限制。还有尽量扩展最有可能用到的,避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