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哎。折腾了一天,还是一无所获,那软件还是得新建失败,试完所有版本,所有方法。看完所有帖,还是没成绩,伤心,又急用。无奈,睡去吧,免得难过。。。。。。。。。。。。。不知谁能否远程帮忙?

网友A:
如果问题来源于操作系统本身,那么再如何去做都是徒劳无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问题来源于操作系统本身,那么再如何去做都是徒劳无功。

确实,本家园的所有版本都试验过,完全正常。。。。估计还是换系统吧。。。。、

几元钱到电脑商店买张光盘安装的操作系统盘[[[[非GHOST的]]]]。安装三菱,SIEMENS等软件,都会很顺利的。

网友C:
重装系统!!!O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确实,本家园的所有版本都试验过,完全正常。。。。估计还是换系统吧。。。。、

几元钱到电脑商店买张光盘安装的操作系统盘[[[[非GHOST的]]]]。安装三菱,SIEMENS等软件,都会很顺利的。

既然所有版本都有測試不行,那就重裝系統吧!

网友E:
是三菱PLC软件吗?是你系统缺少一些什么文件,影响不大,装7.0版吧

网友F:
同学,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重装XP,深度技术9.2,三菱最新的都没有问题!!!加油!!!

网友F:
不知楼主问题是否解决???有问题联系!!!

网友G:
看毛片导致电脑中毒,系统被破坏了,

这就不能怪软件列!~~

好好检讨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下载软件中有一个文件是关于安装说明的,应该根据说明中的步骤进行安装,必须步骤正确

网友I:
装个比较新的三菱软件吧

网友J:
用XP专业完整版,不要用精简版。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