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CPU 314 配64K  MCC卡,通电,在STOP 状态下SF 灯一直亮,在软件中清除/复位,SF一直亮着。

手按住MRES,STOP灯闪烁后,关电源。再送电,SF故障还是消除不了。请问这是什么?

另外,MCC卡是64K,STEP7做的工程文件是1M多,下载时,会出错吗?下载的文件是到哪里去的?

网友A:
如果你要執行CPU的復位操作,那么并不是一直按MERS就OK的,請參照西門子的MMC卡復位步驟(S7-31X技術手冊)。

工程文檔會包含有其他附屬文檔,如符號表以及注釋和變量表,這些是不會被下載的,因此你要確認你的MMC卡是否足夠,你需要將你所使用的OB,FB,FC,DB的程序容量相加來看是否超過你MMC卡的容量。

SFB,SFC無需計算在內,SFB,SFC不下載,而是被固化在CPU的ROM中。

是否工作取決于你的程序大小是否超過了CPU的RAM,也就是工作內存,如果你的程序大于工作內存,且使用的機型無法添加RAM,那就造成了選型失誤。

314的工作內存為96K,最大可支持到8M的MMC,如果你的程序大小超越了96K的話,你就醜大了。

Regards

网友A:
麻煩別把問題寫在一行好不好?

下載的程序取決于你的選擇,默認為下載到PLC的RAM也就是工作內存中,當然,會在MMC卡中復制一個備份,這個備份僅僅包括程序以及DB的初始設定值,不會包含DB在運行過程中的過程值。

Regards

楼主:
手按住MRES的复位,差不多是2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