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欧姆龙的CP1H的PLC有像三菱的PLC HOUR指令吗?

网友A:
你想實現長定時?

可以使用TIML或者TIMLX指令,兩者的區別僅僅是BCD與BIN方式的區別。

如果你使用BCD方式,那么最長定時為115天。
如果使用BIN方式,那么最長定時為49710天。

至于具體使用方式,請參考CP1H編程手冊。

Regar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實現長定時?

可以使用TIML或者TIMLX指令,兩者的區別僅僅是BCD與BIN方式的區別。

如果你使用BCD方式,那么最長定時為115天。

呵呵呵呵。。楼主晕吧。。。。这么长的定时,难道是想自己走后让设备停转么。。。。。呵呵呵呵。。。不过对付黑心老板倒是可以的。。。

网友C:
适当的时候,可以使用。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