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山武温控软件谁有吗

楼主(2009-06-01):
我手头有几个山武SDC31的温控,要改原来的设置,网上找不到改设置的PC软件,据说要问山武公司买,问问那位网友手头有这软件,好用的话。我送你一个SDC40玩玩。

网友A:
SDC35/36/25/26我有。

网友A:
并没有几个参数需要修改,什么软件呀!

楼主:
主要是改测温元件,原来可能是设置成JPT100的,要改成K。仔细看了说明要用PC软件才能改。

网友A:
要修改参数,仪表必须在Ready状态,先切换至Ready状态,按Mode键切换;
具体操作参见说明书。
如果不能显示RUN/Ready选择项,就是RSW选择了RUN/Ready切换,
就要短接外部控制(RSW)的点了,短接后仪表就直接进入Ready状态了。
这时同时按下ENT键和向下键3s以上就可以进入参数设定了。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1(aaa207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天天好心情z)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细心解答,照你说的方法SDC31都已经设置好了。虽然没有软件但已经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说的送SDC40A任然有效,这个40A型号是2G位置比例的,若要的话请把地址论坛短信给我吧。

网友B:
前二天玩过,哈哈

网友C(2021-08-29):
阿斯顿发送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