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6-01):
请问谁有S7-200语句表(STL)手册,我对OLD语句难理解,请问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OLD 或塊。你手中沒有S7-200系統手冊嗎?
---| |--------| |--------------------
——| |——| |——
這樣的結構看得懂嗎?就用到OLD。
Regards

楼主:
我是说上图OLD

楼主:
图中连续OLD指令看不懂

楼主:
版主帮我看看

网友B:
SM0.1(上电导通一个扫描周期,就是程序从走走到尾一次)导通后,调用初始化子程序INIT
SM0.5(固定频率脉冲,好像是一秒钟开关一次吧)导通的上升沿,M23.4标志位导通,就是在SM0.5开的瞬间M23.4开一次
SM0.5(固定频率脉冲,好像是一秒钟开关一次吧)导通的下降沿,M23.5标志位导通,就是在SM0.5关的瞬间M23.5开一次
SM0.4(固定频率脉冲)导通的上升沿,M23.6标志位导通,就是在SM0.4开的瞬间M23.4开一次,同时调用一次Timer子程序
SM0.0(开机常闭点)PLC上电后,定时器T10开始计时10s,到达10S后,VB83值增加1。调用HMI(人机界面)/Main_Proc(主过序)/I/0(输出输出处理)/M0(标志位处理)/Cx(计数器处理)/Comm(通讯处理)/TimerSchedule(定时启动)/Misc_Proc(其他过程)
以上是一个标准的主程序实例,非常标准,非常有条理。建议你将整套程序传送上来,大家一起分享。
另外【警告】本来想删除你这个帖子的,标题(请教)属灌水贴,希望你看到后马上更正过来。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C:
s7-200和S7-300的STL语句表不同吗?

楼主:
版主我想问连续两个OLD作用是SM0.4(固定频率脉冲)导通的上升沿,M23.6标志位导通,就是在SM0.4开的瞬间M23.4开一次,同时调用一次Timer子程序,也就是仅调用一次Timer子程序吗?谢谢

楼主:
帖名我不知如何更改,下次一定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