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变频器节能计算方法

楼主(2009-06-01):
请教各位大侠:现有一台250KW风机,现采用星--三角起动运行,工作电流太约在360A左右,如果改成变频器,一个小时能节多少电,太概多长时间能收回成本.

网友A: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收回成本
MY GOD 360A !!

网友B:
例如:当从50Hz降至45Hz得
公式:
(2)当从50Hz降至45Hz得
已知:单台冷却器在工频耗电功率为250KW/h。
(3)∵ KW/h
(4)单台电机节能:250-182.25=67.75 KW/h;为原耗电量节约为
(5)年节能:250kw×24h×30d×12m×27.1%=585360KW;按1KW/h电费0.45元计算年节约共计585360×0.45=263412元。

网友B:
因为上文不能显示公式所以重发
变频器节能计算方法
例如:当从50Hz降至45Hz得
公式:P45/P50=45(3次方)/50(3次方)
P45=0.729P50
(2)当从50Hz降至45Hz得
已知:单台冷却器在工频耗电功率为250KW/h。
(3)∵P45=0.729P50=0.729×250=182.28 KW/h
(4)单台电机节能:250-182.25=67.75 KW/h;为原耗电量节约为67.75/250×100%=27.1%
(5)年节能:250kw×24h×30d×12m×27.1%=585360KW;按1KW/h电费0.45元计算年节约共计585360×0.45=263412元。

网友C:
公式:P45/P50=45(3次方)/50(3次方)
P45=0.729P50
我想知道这个叫什么公式,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关于这个变频节能,能给多点资料吗?
我很想知道!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公式:P45/P50=45(3次方)/50(3次方)
这个公式是由风机工作特性决定的,由于风机是二次方负载,轴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网友E:
我想请教如果是别的设备呢,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F:
看你在什么频率运行

网友G:
具体看实际的使用效率.同意楼上说法.使用变频后,实际使用多大的额定电流.节能Q=(原电流-变频后电流)X电压X功率因数.楼主说的应将风机变频频率调到实际够使用的频率,那这个节能效果是深远的.

网友H: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