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三菱的主控指令在 编程软件中
       ------------------[ MC N0 M30]
XYZ
       程序段.....
       --------------[MCR N0]

在XYZ的地方那条指令 N0 M30 怎么输入??
谢谢!!!

楼主:
咋没人回复呢
难道太简单了??
可是我不会,请教请教

网友A:
與PLC處于聯機狀態時,程式模式為監視或者只讀時,該符號由PLC添加,并非用戶添加。

Regards
  • 下载积分:+1(absase)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需要输入,在监控下自动出现,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哦,谢谢楼上两位了
    感谢!!!

网友C:
    M30触点不用用户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