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仁兄 讨论下

楼主(2009-06-01):
西门子PLC打到Run不能运行 但可以通过编程软件强制运行 是什么原因? 不要说开关坏了 那概率很小!

楼主:
有些程序会影响PLC进入运行吗?

楼主:
RUN(运行)灯亮否?如果不亮,检查编程器是不是处于PRG或LOAD位置,或者是不是程序出错。如RUN灯不亮,而编程器并没插上,或者编程器处于RUN方式 且没有显示出错的代码,则需要更换CPU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