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连接不上,求助

楼主(2009-06-01):
我有一三菱PLC需解密,打开解密软件后,电脑和PLC用9针COM接口连接时,为什么总是显示连接不上,是何原因?各位高手能否赐教。

网友A:
用的是手提电脑,还是台式电脑。可能是COM端口不对。维修电工群:81465186

网友B:
大概是 COM 吧

网友C:
我都不懂?帮不了你!

网友D:
是不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啊,在不就是你的COM口是不是设对了,是不是用的SC-09,注意COM口。还有一点,现在市面上的FX2N以下的可以解密,像FX3u,FX3G目前还是没办法解密的。

网友E:
要么是COM设置不对,要么是通讯线有问题吧,自己对应是解决一下哈

网友F:
先看看COM端口是否正确?可以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查到。

网友F:
是显示“通迅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