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定时停机程序!

楼主(2009-06-01):
如何破解定时停机程序啊,拨掉电池成不成啊?拨掉电池再装上去PLC程序还能不能正常运行啊?会不会掉失PLC里面的数据啊?

网友A:
会失去PLC内的数据

网友B:
具体的不会~~但刚刚在论坛里看了个定时停机程序!去看看~~

网友C:
程序能调出来,可以研究下程序,把定时去掉

网友D:
如果能打开看到程序并且密码等级是允许修改的话,就可修改时间或去掉相关程序
谢谢了!一般PLC电池是不能取出来的吧?如果取出来或者电池坏了具体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会掉失程序吗?
下载积分:+2(张荣熙) 热心助人!

网友E:
没有其它好方法,只能把程序读上来改一下。

网友F:
上传程序,把定时停机程序删除再下载到PLC就OK了

网友G:
把日期与时间修改就好了呀

网友H:
要看情况.最好把程序读出来改掉.

网友I:
欠费了吧?那是程序员对付欠费人的办法,你也许能找到那句,但一般程序员为防止破解,会多处做手脚的,取消了停机也许会出更大问题哦。
最彻底的办法是将欠费补上,原程序员来取消。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J:
欠费了吧?那是程序员对付欠费人的办法,你也许能找到那句,但一般程序员为防止破解,会多处做手脚的,取消了停机也许会出更大问题哦。
最彻底的办法是将欠费补上,原程序员来取消

网友K:
将程序调出来改掉定时停机程序。
前提是你(公司)没有欠设备单位什么。

网友L:
把定时停机程序删除再下载到PLC

网友M:
强烈支持9楼观点!

网友N:
如果系统时间不重要的话,可以改一下系统时间,然后就OK了

网友O:
应该是欠费,补上所欠工控朋友的费用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P:
找到TRD指令改掉后面时间控制的东东就行了或者删除,最好把程序传上来大家研究下
★向高手学习☆

网友Q:
.路过的
老兄;你的附件要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啊;
下载积分:+3(张荣熙) 热心助人!

网友R:
最彻底的办法是将欠费补上,原程序员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