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时器反相显示怎么搞???高手进!!!!!

楼主(2009-06-01):
PLC 品牌 三菱
内部定时器用软件监测时是正向毫秒增加的,在触摸屏上先生也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让屏上显示的方法是从设定的时间毫秒级的递减,到“0ms”后停止。请我各位大虾有什么方法没????我想了个方法就是太麻烦。
有用过OMRON的知道,OMRON的定时器TIM显示方式就是递减的。我想要的就是OMRON定时器显示的效果。

网友A:
搬个凳子等专家

网友B:
我来听听怎么回事
相信自我!

网友C:
如果计时不是ms级的可以用个D或者C代替

网友D:
定时器当前值显示在HMI上,定时器加一时,输出用减法把当前值减一输出,依此递减输出

网友E:
不小心看了一下:
要是它是用MS为单位,用减法可以理解;
要是它用的是xx:xx:xx那种形式表示的话,那还挺难的耶,哎没有头绪了,
借楼主的话,当做学学吧

网友F:
这方面不如OMRON的TIM,CNT指令方便。

网友G: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屏?有的屏可以反相显示的。如果定时太多,用减法影响PLC的扫描速度。

网友H:
用每次减一的指令,并且在前面加用一秒脉冲,这样就跟计时器递减是同样的功能了

网友I:
2楼说的对,用减法就OK拉!

网友J:
用设定值减去计时值得到的数值在屏哎显示。
LD M8000
OUT DSUB D0 D1 D2
LD M8000
DMOV D0 D1
LD X0
OUT T0 D1
D0、D1、D2分别是设定值,计数值,屏显示值。
累死我!

网友K:
11楼可能漏掉,既然使用DSUB,就不能使用D0 D1 D2 啦,32位运算占用连着的2个D 啦 。

网友J:
楼上说的对,是我错了!

网友L:
11楼的 很注意细节嘛......呵呵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J:
费了劲,还是错的。我用手机回复的,雷人!

网友M:
11楼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M:
如果是西门子或欧姆龙就不会这么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