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506MV下载后打不开,也看不到说格式不对

楼主(2009-06-01):
高手们好,威伦MT506MV下载后打不开,也看不到说格式不对,请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下载后先要进行,文件转换成*.epj ,才可以看到画面.

网友B:
从触摸屏读出的都是编译过的程序,想用软件直接打开是不行的,你可以按照一楼那位朋友的说法去试试。

网友C:
要进行反编译的。。。做之前请先看手册

网友D:
反编译后再打开.

网友E:
無論是上傳還是要下載都要編譯,建議多看看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