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系列中三个以上数据怎样进行比较

楼主(2009-06-01):
有三个机器功率数据传到PLC中,取三个中功率最小的信号去控制其他设备,再取剩下最小信号控制另一台设备,FX2N PLC用什么指令能做到,请各位前辈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分开来比较啊,可以先比较其中两个,再把这当中较小的与另外一个比较不就OK了

网友B:
用ZCP区间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