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触摸屏最容易坏的是哪些地方?

楼主(2009-06-02):
各位大侠,请问触摸屏在一般情况下哪里最容易坏?

网友A:
背光灯,液晶屏

网友B:
前天公司一proface2500背光燈壞了,花了3千大洋

网友C:
液晶屏 和 背光灯
这都由制造商使用的器件来决定的
如果是市场上随便买来的电子器件焊到板子上...这怎么能保证质量呢?
同样是 5.7寸的屏,为什么PRO-FACE的要几千,而eview的才几百呢?很大个因素就在于材料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应该是触摸屏,触摸屏是液晶的,容易出现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