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我用海泰克触摸屏的时候,自己在进入操作画面前加了一个密码输入功能,在PLC里程序也相应编写了,但是在调试的时候,我将密码正确的输入,但触摸屏就是没有进入下一个画面(操作画面),这是怎么回事呀????

急哦。。。。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你是在触摸屏中实现这个功能,也就是说在触摸屏中去保存密码的话,那么你的触摸屏程序有问题,也就是你的组态有问题,关于触摸屏中保留密码请参照我曾经的图文回答。

如果你是在PLC中对比密码并通过PLC进行画面切换的话,那么你的PLC程序上问题了。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在触摸屏中实现这个功能,也就是说在触摸屏中去保存密码的话,那么你的触摸屏程序有问题,也就是你的组态有问题,关于触摸屏中保留密码请参照我曾经的图文回答。

如果你是在PLC中对比密码并通过PLC进行画面切换的话,那么你的PLC程序上问题了。

Regards

大侠,我说的就是PLC程序上密码对比的,但我也不知道程序上问题出在哪里,你能帮我指明下嘛???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在触摸屏上输入正确密码后就会自动进入下一画面呢??、

非常感谢

楼主:
我明白了,海泰克触摸屏里有状态区和控制区的,分别要在PLC程序里进行设置过才可以,哈哈。。。

网友B:
PLC里把参考密码和输入密码对比,当密码相符,通过PLC调用你需要的画面号码即可

网友C:
用触摸屏的宏指令写密码不是更方便,要的话我帮你传个样板。

网友C:
上传一个用宏指令做的密码输入程式。
附件: 密码输入.rar (149 K) 下载次数:154
ygwpxq

网友D:
好多秘密就在这里,精通plc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触摸屏的宏指令写密码不是更方便,要的话我帮你传个样板。

非常感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传一个用宏指令做的密码输入程式。

兄弟,我想请教下你这个程序是怎么编的啊???请赐教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传一个用宏指令做的密码输入程式。

很不错,利用循环宏去侦测密码是否输入正确~~~并且使用了IF ……DO语句来减少循环宏的执行次数,大大降低了系统资源的消耗。

不过缺陷是,密码输入是使用明码输入。

使用系统提供的密码表功能配合给按钮赋予权限,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传一个用宏指令做的密码输入程式。

老兄,看了你编写的屏的程序很精彩,不知道PLC里面的程序该怎么写,能不能传一份上来让俺也开开眼界呢,呵呵.

网友F(2009-08-19):
人才众多啊,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