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紧急求助!! 长度相差很大的几根电缆,电流大部分是从最短的那根线上流过吗?
   现在单位有2台变压器,分别在2个配电室,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现在想停一台,2个配电室的电想通过联络柜来联结,计算通过联络柜的电流为900A,现在已经有2根3+1的185平方毫米的电缆联结(长度为80米),如果通过900A的电流显然还不够,于是想加一根同样粗的电缆就足够用了。2 个联络柜的直线距离为20米,为了节约投资,采用直线距离联接,因此只要20米电缆就够长了,不要80米。
这样一来,问题也来了:如果用这3 根电缆线进行工作的话(通过900A电流),那么这3根电缆平均每根通过的电流是不是900/3=300A??
因为有一根线只有20米,电流会不会大部分从这根电缆上通过?比如:通过500A电流,那么这根20米的电缆会不会烧毁??[/
size]

网友A:
根据《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2007)
3.7.11 交流供电回路由多根电缆并联组成时,各电缆宜等长,并应采用相同材质、相同截面的导体;具有金属套的电缆,金属材质和构造截面也应相同。

网友B:
电缆短的电流要大一点,但不会差太大

网友B:
长度不同的电缆并用在企业是经常的事,因为条件限制

网友C:
电流优先通过电阻小的导体.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应该跟电阻有关
ygwpxq

网友E:
要符合规程

网友F:
电流相差不是特别大,你的电缆又不是线圈性的电感负载,对电流影响不是很大,再说你的电缆是铝心还是铜芯,如果是铜芯185mm2通过900A的电流应该够了,为什么还要加呢

网友G:
计算出每一根电缆电阻。就能计算每一根电缆电流

网友H:
这样长度阻值相差不会很大,所以电流也没有大的区别;别并用电缆不能简单的取平均值,在放一点.

网友I:
通过500A电流,电缆不会烧毁.
这个作为临时方案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