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测速

楼主(2009-06-02):
谁能给个接近开关测速程序的例子要测10200p/转。以上的转速

网友A:
你要确认目前世界上最快的接近开关的响应速度是多少后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B:
没错,想用接近普通开关来测速?还那么高?普通接近开关能到15转就不错了。
建议使用霍尔元件,或者在轴上安装个码盘,也许能够解决。
不过即使运转信号解决了,若用编码盘测速精确,但高速计数也成问题,S7-200的计数器频率最大也就100KHZ。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最好是经过精密减速箱,把减速比降下来,再用旋转编码器来测速,最后再通过程序另外换算成运行的速度显示出来。

网友D:
10200/60=170rpm/s , 如果一转1个脉冲,则近接开关响应频率为170HZ。我把它当作200HZ,那么响应时间为5MS,这种近接大把的有。例如:深圳瑞科 SC1805
http://www.szriko.com/ProductShow.asp?ArticleID=413
三菱可以用:SPD X1 K600 D20
MOV D20 D100(D100里的数值就是目前转速 rpm/min)

网友E:
赞成1楼说法

网友F:
看来你要用一个减速器来进行一个过度

网友G:
如果一转1个脉冲,则装个高速光电就行。

网友H:
用减速机的减速比 在用接近开关可以算出转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