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面的OPR控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02):
OPR控制是回原点控制,但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望各位大侠给仔细的解释一下!越具体越好!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啊!

网友A:
原点回归是定位前确定机械系统精确位置时用的,详细的原点回归方法LZ可以参考QD75定位模块的手册,记得有很多中,一般Dog方式是最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