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PLC在试验台上突然出现,桔红色灯亮,此时开关已不起作用。

将开关打到STOP模式,几分钟后重新上电仍然桔红色灯亮,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求助经销商了?

还想知道是如何造成这种故障的,将同一程序下载到其他PLC上完全正常,看来不是程序问题。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A:
什么型号。带不带扩展模块。
查查手册的故障诊断。
橘红色,io口有强制指定值,亮黄灯。
橘红色灯,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简单程序试试看。

楼主:
型号 224XP DC/DC/DC 单机无扩展模块

故障现象:PLC工作指示绿灯、故障指示红灯,还有个黄灯三灯全部亮起(视觉感觉是橘黄色),IO点未亮,模拟IO无输入,无输出,但使用电压档测量模拟输出点有21.5伏电压,25毫安档测量无电流。工作电压24V正常。
不能与设备通讯,搜索所有波特率也不行,无从得知故障编码,查说明有这样一段:

..........有几种可能的错误条件会使PLC无法通讯,在这种情况下,您无法检视PLC错误代码。此类错误表示硬件故障,要求修理PLC模块;改变程序或清除PLC内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有点儿晕呼呼的是什么造成呢?只有可能是电源波峰,使用的是24V /5A开关电源,PLC本身也有很好的滤波电路,应该不是电源高波峰造成的吧。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试验台上?那就好办了。把所有的接线拆了,然后只通上电源再看看这三盏小灯~~

楼主:
上面叙述的情况,是已经裸__体的情况,接线全拆掉了。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现在中国的市场已经打开了,SIEMENS的产品质量感觉也有点下降了。。。。。。。特别是S7-200系列;MM440等系列。

网友D:
我的S7-221也是,我玩着玩着,就出现了与楼主同样的问题。我询问了西门子北京的办事处,说:修理费最低300RMB,咳!真的是,这玩意新的才多少钱?不修吧,可惜。修吧,感觉被宰!鸡肋!我发誓,就是买小日本的FX也不买西门子的了。既然电源的峰值或通讯口的热拨插容易损坏硬件,连这种小问题的零件都要省,那还能做出什么高品质的东西!我的FX1S玩了1年多,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E:
可以联机吗?如果可以的话,查看一下,CPU信息!

网友F(2011-05-06):
啥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