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终于完成了三工位冲床程序,现已投入使用,其控制精度达0.001毫米(现在的误差完全是因机械误差造成,算上这个误差精确到0.01毫米是有的),老板非常满意。【在编写程序过程中,发现224XP真是个好东东,比其他型号要优秀的多。特别是应用在伺服电机上,只要你不怕麻烦,这个东东可直接带多台伺服,其数量几乎和高工作频率的高速计数器相等,顶多也就增加个IO扩展块,不使用运动模块(这东东好贵)】。

但每更换一种规格板材都要重新在触摸屏上输入用户数据,虽然输入量不是很大,但感觉也不是很方便,有没有直接将CAD格式文件中的某个块,或某一层的实体部分,转换成数据或文本的软件?预转换后直接用U盘或通讯线传入PLC,如果没有只好存为DXF文件,然后自己编个软件来分析了,偶想偷懒。.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A:
去和三菱或者欧姆龙的PLC比比看,估计西门子也要郁闷死掉……S7-200 连个插补都不支持,在运控这一块,甚至连永宏的PLC都没得比。所以西门子要努力开发S7-1200来更替这个系列,西门子之所以强,还得靠S7-300,400为西门子打下的口碑。据我所知,当然有转换的软件,如果你有参加过玻璃行业展的话,也应该看到过那个价值30万美元的意大利软件。当然,UG,PROE都应该有这个能力,只不过价格会贵一点。

你偷懒看来是不成功的。

楼主:
哦,这样啊,等有时间了,找个其他品牌的说明说,了解一下下。
俺没玩过其他品牌的,我所说比其他类型,指的是S7-200系列中的其他型号,俺觉得的200系列能做到此也就可以了,不知道24XP的所有功能,三零或者欧姆龙的产品有没有类似的,且一价位上不,我听说三零比老西便宜的多..

224XP 有一个模拟输出,两个模拟输入,10DO,14DI,6个高速计数器,最高速率200KHZ,其中4个支持AB正交计数。2个100KHz脉冲输出通道。

感觉最大不足是内存太小,10K,执行像冲床这样的,需要根据工件要求修改参数的程序,内存明显不足,我这个程序把10K内存全部用满,且还利用了小部分触摸屏内存。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