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1155触摸屏的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09-06-02):
各位兄台:
我手上现在有一个GT1155-QSBD-C,
关于存储方面,它写的是:
C驱动器*3 内置闪存
存储工程数据(3M字节)和OS 用,
寿命(写入次数)1 0万次,
闪存倒是可以存储3M的数据,但是一停电以后数据就没有了吧???
我现在要求将测试数据保存起来,就得用到CF卡了?是不是每次都要把测试数据保存到CF卡中,这样的话停电了,数据才不会丢失?
但是三菱的客服说,后面带C的是不能接CF卡的。。。。
哎...是不是俺选型选错了啊 ....
极度郁闷中
请大家赐教!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A:
"一停电以后数据就没有了"
不知上了电池没有?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
是不是因为它是闪存 存储工程数据(3M字节),所以一掉电数据就没有了 ????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B:
C驱动器是闪存.
闪存(Flash Memory)是一种长寿命的非易失性(在断电情况下仍能保持所存储的数据信息)的存储器.

网友C:
什么叫“闪存”,上网一搜就有
这种问题问的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