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问题 看书看的不太明白

楼主(2009-06-02):
关于 = 输出 =I 立即输出 有什么区别?立即输出动作比输出快?
置位 立即置位 复位 立即复位 可以和上面的一样来理解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不能这样理解吧

网友B:
他们间的区别在于:立即输出不经过输入输出映像区,而直接输出。
一般PLC的工作机制是:程序扫描完成——〉刷新输入输出映像区-〉程序扫描完成-〉刷新输入输出映像区……
而直接输出是不等待刷新输入输出映像区而直接输出,不会比较快,因为这样会更占用资源,如果你能明白PC中的缓存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
下载积分:+1(ha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2楼的达人说的很明白,基本能明白了 谢谢
不过这种 立即输出 运用的的普遍吗? 一般运用在什么场合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二楼说得很明白。立即输出运用不是很多吧!反正我没有用这种

网友D(2009-07-09):
立即输出和瞬时输出有什么不同,延时区别吗

网友E(2009-08-22):
立即输出通常会用在一些调试的场合下

网友F:
立即输出用在紧急情况下需要立即输出结果,需快速反应的情况

网友G:
它的原理和中断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