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问题!

楼主(2009-06-02):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请教一个问题,有的程序段一开头就是一个大筐,后面跟一个功能指令,如下所示,是啥意思,书上好象没有,有知道请帮忙:
1.「= D134 K0」----------「MOV K50 D134」
2.「= D8018 D12 」-----「= D8017 D13」----「= D8016 D14」-------------------「SET M600」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比较指令,书上不可能没有,只是书上用指令表达而已。
LD= D134 K0
MOV K50 D134

网友B:
触点比较指令,在“应用指令”篇的最后一节有介绍。
D8018 等见“应用指令”后面的“特殊功能继电器”章介绍。

网友C:
.「= D134 K0」----------「MOV K50 D134」 比较 传送
.「= D8018 D12 」-----「= D8017 D13」----「= D8016 D14」-------------------「SET M600
时间比较 置位

网友D:
2楼说的同意!!!单纯从指令上来说楼上的朋友都以解答!!但是从工程上来说可能是有特殊的用途,比如程序的起停!!就想设置的密码一样!!!!!很大一步分都是这样应用的,也有可能只是简单的初始化!!!!!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程序来看待!!!!我觉得属于初始的设定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不看手册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