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杨工帮忙

楼主(2009-06-02):
我以前装过三菱仿真软件GX simuiator现在重装无法安装,该如何解决?我在注册表里没有找到原来的安装痕迹。只要一安装就显示有旧版本。

网友A:
这也要找杨工帮忙呀?坛里有呀。以前杨工发过嘛,只要运行一个小程序,把注册表清理一下就好了呀。自己在坛里找吧,

楼主:
你说的对编程软件管用,对仿真软件不管用,我试过的。

网友B:
电脑说你有就是有旧版本,那一定没有错,可以重新安装一下,在卸载,然后关机重启后安装.

网友C:
从装系统 统统从装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同意四楼所说,我曾经遇到过,留下了注册表,360和优化大师都清除不了,需要重装系统才能清除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用优化大师优化了一下系统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