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各位大侠,
单相交流电机接电容做启动和转向用,可同样是单相交流电机,为什么有的却直接接两根电源线啊?比如鼓风机,配电柜风扇
还望高手能够抽时间帮我解除这个疑惑?

网友A:
电容是做启动用,一般接在次级线圈上,直流是电刷启动。

网友B:
罩极式电机和串激式电机不用接电容,或电机上电容已接好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2楼的看法,有很多时候是罩极式电机你注意看一下定子铁芯就知道啦,带短路铜环的,要么看看电工手册咯

网友D:
不用电容,那可能是用了电子换向器了

网友E:
单相电机启动方式有
1.利用电容启动的分:电容启动型、电容运转型、电容启动运转型、
2.罩极式
3.串激式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1197.htm
去那看看吧!

QQ:1792595232

网友F:
dian ji jie gou bu tong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单相电机启动方式有
1.利用电容启动的分:电容启动型、电容运转型、电容启动运转型、
2.罩极式
3.串激式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1197.htm

说的太好了。还有有一种启动方式就是电感启动:即启动线圈与离心开关串联。
建议楼主多看看。

网友H:
交流电机的旋转依靠电流产生的旋转磁场。三相电机流过的是相位互差120度的三相电流,能产生旋转磁场。而单相电机流过的单相电流不能产生旋转磁场,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使它产生旋转磁场,用电容就是方法之一,也是最常见的方法
电容是用来分相的,目的是使两个饶组中的电流产生近于90゜的相位差,以产生旋转磁场。三相电中,每两相之间的电流本身就有相位差,不用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