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谁会这个程序,会的进。

楼主(2009-06-03):
控制要求如下: ①入库车辆前进时,计数器加1,后退则减1。②出库车辆前进时计数器减1,后退则加1。③要求有显示屏指示车库内车辆的实际数目。设计一个用PLC控制的车辆出入库管理系统的实例。西门子,三菱的都行。

网友A:
这样的程序很简单啊,一个PLC,两个检知传感器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有需要可以加我QQ:675243479

网友B:
太简单了

网友C:
摟主是在做畢業設計?
充耳不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摟主是在做畢業設計?
是的哦。能提供点帮助么?

网友D(2009-12-18):
不简单,主要是显示屏做起来好像难了一点。

网友E:
先要知道计算时车是入库还是出库,然后再用判断是前进还是后退,假设X0入库信号的话X10为前进+1,X12为后退-1; X1-X2-X3.....为出库位置来启动计算的话X12为前进+1,X10为后退-1,因为出入库是相对的,或者是在同一通道内的计算4只感应器就可以了,不知道控制要求准确度需要什么样的采样方式

网友F:
精确检测的前提是什么?

网友G:
书上都有这方面的资料,在想下就可以的,很简单的,用到屏显示也不难,直接在屏里组态要显示的数据就可以的。

网友H: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I: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J:
很简单啊
QQ:532904130

网友K:
利用两个传感器便可判断出车辆的进出方向,因为进和出时两个传感器的导通顺序不同。然后采用计数器或一个寄存器做计数。进入时+计数,出去时-计数。在人机上将这个数值显示出来即可。
若还是不懂的话请与我联系。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