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怎样用X0-X3输入的4个点组合为16种不同的状态,因为PLC输入点不够,所以想这样做.请指点!

网友A:
读取经X0-X3的数据。
X0  ON ==1 ,X1 ON ==2   ,  X0 X1  ON ==3   , X2   ON ==4  ,
X0 X2  ON ==5 ,X1 X2 ON ==6   ,  X0 X1   X2 ON ==7   , X3   ON ==8  ,
X0 X3 ON ==9 ,X1 X3 ON ==10  ,  X0 X1   X3 ON ==11  , X2 X3  ON ==12  ,
X0 X2   X3ON ==13,X1 X2  X3ON ==14   ,  X0 X1   X2 X3 ON ==15  , X0 X1 X2 X3   OFF ==0 ,
这样就有16种状态了。

网友B:
输出点,追加继电器就OK拉

网友C:
感觉楼主应该把实际的控制要求向大家阐述出来比较好些
否则就这四个输入点,组合组合能用吗?不相互影响吗?

网友D:
1楼正确.

楼主:
不好意思,的确这样组合出来是不行的,在两个以上的信号同时工作时会出错,.我的目的是PLC只有4个点可以使用,如何组合这4个点来得到最大的输入信号,因为这4个点相互有影响,看来是行不通

网友E:
8421转换啊

网友F:
以X0。X1。X2。X3画一张状态图,读取就是。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  。   。   。

网友G:
使用8421编码,理论上可以有15种输入。

网友H:
试试,外部转换开关方式,可以起到扩充输入口效果.但操作上不方便.如X0,作扩充开关.(需要切换公共端口)这样输入点是X1,X2,X3.和X0+X1,X0+X2,X0+X3.六个输入功能.依次.

网友I:
1楼  那确实是16个状态  实际可以用吗?16个状态不=16个开关

这要4个I  加4个O   译码实现成16个M 内部中间继电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J:
提意用矩阵输出MTR指令,不过要占用输出点,而且还要是晶体管输出型,

网友K:
用译码指令DECO

网友L:
14楼正解

网友M:
这问题很简单啊 串联就可以把问题解决

网友N:
简单的二进制编码原理可以做到,要把它编成PLC程序有点头痛哦,关键要弄清逻辑。

网友O:
同样请教。